对新款充电芯片ISL9538H的疑问

楼主(2020-05-09):
今天机器型号是戴尔G3 3579。这个机器运用的是新款的充电芯片ISL9538H,对于这个充电芯片的资料实在是太少,这个芯片解析论坛只有一个师傅发出了论点。其他的无从查找。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26096-1-1.html,但是对于这个师傅的这个解析我产生疑问,这位师傅说在获取到分压形成的AC_IN后产生自身VDD 。AD(适配器)20v经14 .15PIN  N/P检测后形成初始B+施加在电感A端(输入)上管处 由PWM控制其上下管G极得到A端的正弦周期信号,再由上述PWM运作得到B端频率控制B端上下管电流放大形成B+ 为什么我会有疑问呢,在这个机器当中,我目前发现是两种供电方试【至于对不对就需要实践】 在第一张图片中我发现这个机器是电源头电压直接到PDB03后直接到芯片的17PIN ,给充电芯片供电。其次在通过PRB70和PRB51进行分压供给16PIN ,而这个PRB04这个0欧电阻则是没有装件,所以不会通过PRB05 PRB07分压产生ACIN_CHG,如果不产生ACIN_CHG芯片本生就不会产生VDD_CHG那么芯片也就不会进行工作,所以我一直在这里转圈圈找不到出口,特来求助,求大家帮忙分析分析。
对于这种供电方式我是这么分析的。首先电源经过PL1 PL5 PL6 变成+DC_IN。+DC_IN到达个隔离保护PQ3 PQ7.同时到达PU01产生+3.3V_ADP_DCIN 。PQ3 P7要导通则必须为低电平 .PQ3 PQ7能否导通主要看AC_DIS1 HW_ACAVIN_NB ACAV_IN1 这三个信号,第一AC_DIS1来源于ec,ec在未得到供电不会发出高电平,其次是HW_ACAVIN_NB,这个通过PUS01A产生3.3V高电平,但是在这个机器上并未安装这个PR46来控制PQ15.而是通过ACAV_IN1。而ACAV_IN1来源于充电芯片 ,充电芯片又无法产生VDD_CHG,所以我就不是很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导通隔离保护的。希望来个大师讲解一下

网友A:
大神,分享一下图纸了

网友B:
你是对的。那个帖子的说法不对。可以参考ISL9238的pdf。
VDD可以由VBAT(31脚)或DCIN(17脚)或ADP(16脚)任一脚供电产生

网友C:
有清楚一点的图吗?我的也是这儿烧 了,查不到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对的。那个帖子的说法不对。可以参考ISL9238的pdf。
VDD可以由VBAT(31脚)或DCIN(17脚)或ADP(16脚)任一 ...

根据芯片查的结果,那这个芯片就应该是,当芯片得到适配器的分压ADP 和DCIN主供电之后,芯片就应该输出VDD。但是ACIN这个适配器电压检测呢,芯片的资料是说 使用外部电阻分压器检测适配器电压。ACIN引脚电压大于0.8V。那就属于正常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对的。那个帖子的说法不对。可以参考ISL9238的pdf。
VDD可以由VBAT(31脚)或DCIN(17脚)或ADP(16脚)任一 ...

还有一个疑问,就是ACIN这个依据什么来检测电压,在这个主板上我能确定的是主板只装了一个47k电阻接地,并没有两个电阻进行分压。在本机我尝试加一个电阻进行分压,芯片16脚反而不正常了。如果不分压ACIN怎么检测呢。一直没搞明白,我在这个圈圈里转了3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清楚一点的图吗?我的也是这儿烧 了,查不到型号

你要什么型号?这个机器有图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,分享一下图纸了

论坛都有啊,去下载就行了

网友:
我说这图片怎么这么熟悉呢,一看是我拍的

网友:
分享一下图纸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个疑问,就是ACIN这个依据什么来检测电压,在这个主板上我能确定的是主板只装了一个47k电阻接地, ...

芯片内部和47k电阻形成分压吧  你把电阻拆掉 看一下是不是19V

网友:
鼓励楼主多发帖,加分

网友E:
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不充电

网友F:
这板我直接拉线到公工点,,给客户说不要上电池。。原因是看不懂这图,好复杂

网友G:
请问28脚接的是多大的电阻到电容在到地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请问28脚接的是多大的电阻到电容在到地线的

不同的主板配置的不一样,这个主板我发现是两种方式配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不充电

我建议先换电池试,至少换两个试,现在有很多机器的码片程序不通用,而且坏的也多

网友(2020-07-02):
戴尔G3 3579 充电不了。换了ISL9538H供电芯片,换了 戴尔G3 3579 笔记本电池还是解决不了充电问题。终于解决了

网友:
戴尔G3 3579 充电不了。换了ISL9538H供电芯片,换了 戴尔G3 3579 笔记本电池还是解决不了充电问题。经过研究终于解决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戴尔G3 3579 充电不了。换了ISL9538H供电芯片,换了 戴尔G3 3579 笔记本电池还是解决不了充电问题。经过研 ...

分享一下下呗,一样再修不充电,烦恼啊

网友J:
acin和dcin是否正常????

网友:
加我Q749037380 教你解决

网友:
我这台机器的充电芯片是95522  不插电池在BIOS下识别适配器是正常的  插上电池就不行了  一会儿显示无适配器一会儿显示180W适配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acin和dcin是否正常????

系统下升级bios就阔以了      这个是这款机子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分享一下下呗,一样再修不充电,烦恼啊

这款机子不充电是bios问题哟       系统下升级bios就好了

网友(2020-08-02)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先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板我直接拉线到公工点,,给客户说不要上电池。。原因是看不懂这图,好复杂

我的 电池有电可以触发开机进系统   充电器完全识别不到  电池没电后接充电器完全开不了机 +SDC_IN有19V电压   +PWR_SRC这个电池有电时测量有15V电压    不接电池 为0V     充电芯片9538H换了 没有 用    机子 放了几天了  希望高手 指导下 谢谢

DELL CAL53 LA-F611P Rev.1.0.pdf

网友(2021-10-28):
我这边收到台进过水的惠普 850 G5,用的也是ISL9538H, 更换9538后DC口无法充电。测量csip,CSIN脚的电阻,一个是58欧,一个130欧,换成都是0欧之后type-c口能充电了。但是DC圆口开机之后就不充电。不知道是不是识别问题。哪位高手有原理图麽

网友(2022-01-16):
引用 网友I:
戴尔G3 3579 充电不了。换了ISL9538H供电芯片,换了 戴尔G3 3579 笔记本电池还是解决不了充电问题。经过研 ...

应该是换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