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

楼主(2020-05-09):
本人自学中,ATX电源孔找对应电容有电容只响一声就显示阻值对地也这样,请问这是正常还是短路了,其它孔位有没有共用1组电容的情况,希望师傅们解达

网友:
兄弟找对方向少走弯路,建议先把论坛中黄老师的基础视频看完,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充电的时候阻值小,表响一下,然后充满电电阻上来了就不响了

网友:
你量的是哪个电容?是那个200v还是450v那个,你量之前有没有通过电?小心把你的表都搞坏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