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B75主板不开机+报警五声,无图纸维修,满满干货,拿去不谢!

楼主(2020-05-09):
昨天有一商家,拿一片主板来维修,板号如下:

插上电源,开机没有反应。拔小电池,能自动触发,报警五声不显示。再上纽扣电池,又不触发了。那就先按不触发来维修吧。由于没有图纸,只能找参考图来维修,用到的IO是IT8772E,测量引脚 33-31都正常,就是35脚没有返回SUSC#信号,如下图 :

那问题就锁定在桥那边了,可没有图纸,怎么办呢?大家是不是觉得没有招了呢?这里我告诉大家怎么维修,可以参照有点位图的主板来维修,只要桥一样,价格到位了,就可以开工了,把桥拆下来 按英特尔B75芯片组时序来维修。经过测量,PWRBTN这个信号贯孔断线,飞线解决不触发的故障:

这时候还不要上桥,因为还有一个故障没有解决,那就是开机报警五声。先查找问题,这个是个难点,戴尔笔记本报警五声是纽扣电池没有电了,可台式机不是,因为主板都不显示呀,只能老老实实查桥的关键信号,量半天,终于找到桥的PWROK这个信号阻值无穷大:

跑线到到贯孔,又不通了,原来又是这位置。仔细观察,有轻微腐蚀现象,应该是商家处理过的,怪不得我看不出来:

最后上桥,开机,完美亮机:

总结:
1、没有图纸的主板怎么维修?可以参考有点位的主板来维修。
2、这个案例的难点是PWROK断线引起的报警五声。我看论坛好像有人在问,只有一个说是刷BIOS好的,其他都没有解决,所以我才仔细研究,把它发给大家。

 会员1587508300鑫豆2025-3-13 15:34
 会员4829922元2023-1-28 15:34
 会员4697262元2022-11-17 17:22

网友:
高手,受教了

网友:
楼主确实厉害,思路清晰........

网友:
技术不错 值得借鉴

网友:
楼主确实厉害,佩服

网友:
厉害,现在台式机主板都报不起价很少维修了,楼主没图没点位还坚持维修还修了,实在佩服

网友:
这个要点水平,技术太强

网友A:
这里我告诉大家怎么维修,可以参照有点位图的主板来维修,只要桥一样,价格到位了,就可以开工了
想问一下你报价多少钱

网友:
赞一个! 必须的。。。

网友:
b75  一百多 应该也报不多少钱吧 不过 技术是可以的 现在修信号的不多了啊

网友:
台式机动桥的一律不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我告诉大家怎么维修,可以参照有点位图的主板来维修,只要桥一样,价格到位了,就可以开工了
想问一下 ...

150元,商家拿来修的。

网友:
技术高,以后这种情况我就不拆桥了。技术不够,拿来就用。

网友:
厉害,佩服厉害,佩服

网友:
高手。这样我一般都放弃了。换主板了

网友:
以后有这种案例,我再分享给大家。谢谢你们加分和留言!

网友:
好厉害,现在台式机主板都报不到合适的价,桥坏的一律不修,

楼主没图没点位还坚持钻研维修,并且还修好了,实在佩服,向你学习。

好文章,值得加分

网友:
价格到位了,就可以开工了  这句话是重点。

网友:
开桥得要有家伙才行

网友:
高好,好生厉害。

网友:
桥白拆了吧,过孔又不在桥下面

网友:
办法是很牛的,就是有点麻烦

网友:
植株就头大。150换一张吧100就行还能挣50

网友:
讲的详细,学习了!

网友:
又学到一样,谢谢分享

网友:
台式机难报到好价格,换板子成本低

网友:
楼主技术过硬,

网友:
做维修的就是要价格到位了,就可以开工了

网友:
厉害,思路很清新。现在台式机维修价格报不高,我的BGA都放生锈了
劳师傅
同解!!!!
详情

网友:
拆桥跑线 估计价格确实到位了 换我们这早放弃了

网友:
无图纸 厉害了

网友:
dell 的板子坏了很难修。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,确实厉害,思路非常清晰,台式主板,动到桥,我常用的就是换板大法了

网友:
桥坏了的直接扔一边坐等收废板上门

网友B:
thaks for shairing the most valuable informatio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haks for shairing the most valuable information

Not at al. Learn from each other

网友:
我的P55-uda技嘉的,有复位但是一会掉电

网友:
楼主没图没点位还坚持维修还修了,实在佩服

网友:
接近买二手板的钱了,空间很有限

网友:
我还有个同行在修台板,现在都在修手机

网友:
已经贡献0.5元 谢谢分享

网友:
实在佩服 价格到位  可以研究   对头

网友:
楼主确实厉害,思路清晰.......

网友:
这主板,,,修的出不简单。。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高手 对于我们小白 这就是天文级的

网友C:
加分加起  以后多发点这种硬技术的帖子

网友:
楼主在牛A与牛之间徘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分加起  以后多发点这种硬技术的帖子

大家的支持是我发帖的最大动力,谢谢了

网友(2020-07-26):
可以可以!这个可以  值得学习

网友:
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

网友:
受教了,大佬。

网友(2020-09-19):
我刷了BIOS    USB不能使用

网友:
不管行不行,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