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1005 机器常见故障的维修排除

楼主(2020-05-09):
HP1005一体机在国内有很大的用户群,以皮实耐用著称。现将使用维护过程中一些常见故障及维护技巧收集整理,以备不时之需。

HP 1005MFP一体机恢复出厂设置进行清零操作:

当打印机由于设置混乱,或操作不当导致系统异常,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时,可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,具体步骤:
1 、
打印机就绪的状态下(液晶屏幕显示 Ready )按下菜单 / 进入键;
2、
找到 “ Main menu Service ” 按下菜单 / 进入键;
3、
找到 “ Service Restore Default ” 按下菜单 / 进入键两次然后开始恢复出厂设置;
4、
等到一体机恢复到就绪状态(液晶屏幕显示 Ready )则恢复完成。

打印机自测试打印测试,在维修维护完成后,在不与电脑联机的情况下,打印机自已进行检测操作,具体方法:
1.
菜单
2. “ > ”找到“reports”
3.
菜单键确认进入
4. “ > ”找到 “configreport” ( 配置页 )
5.
菜单键确认打印
如果要打印演示页,请在 “reports”中选择 “demo page”
如果要打印菜单图,请选“ reports ”中择 “menu structure”

清洗纸道此打印机拥有特殊清洗模式,用以清洗纸道:
在设备控制面板中,按“Menu/Enter”
使用 < > 按钮选择“Service” ,然后按“Menu/Enter”
使用 < > 按钮选择“Cleaning Mode” ,然后按“Menu/Enter”
将一页纸缓缓输送通过本设备。 清洗过程结束之后可扔掉此页。
根据提示加载普通信纸或 A4 打印纸。
再次按下“Menu/Enter” 进行确认,并开始清洗过程。
将一页纸缓缓输送通过本设备,清洗过程结束之后可扔掉此页。

HP LaserJet M1005 MFP 菜单无法设置显示中文,只可以显示拉丁文,以下为HPLaserJet M1005 MFP 英文菜单与中文对照:

Main menu(
主菜单 )
Copy setup(
复印设置 )
Default Quality(
默认质量 )
Text(
文本 )Draft( 草稿 )Mixed(混合 )Film photo( 胶片 )Picture( 图片 )
Def. light/dark (
默认调淡 / 加深设置 )
Def. # of/copies ( 默认份数 )
Def. Reduce/Enlrg (
默认缩小 / 放大比率 )
Original( 原件 =100%)
A4 > Ltr=94%
Ltr > A4=97%
Full pages=91% (
全页 =91%)
2 pages/sheet (2
/ )Portrait ( 纵向)Landscape ( 横向 )
4 pages/sheet (4
/ )Portrait ( 纵向)Landscape ( 横向 )
Custom: 25-400% (
自定义:25-400%)
Reports(
报告 )
Demo page(
演示页 )
Menu structure(
菜单图 )
Config report(
配置页 )
System setup(
系统设置 )

Language(
语言 )
English(
英语)Francais( 法语)Italiano( 意大利语)Espanol( 西班牙语 )
Nederlands(
荷兰语)Svenska( 瑞典语 )Dansk(丹麦语 )Norsk( 挪威语 )
Suomi(
芬兰语 )Hungarian( 匈牙利语)POLSKI( 波兰语)Deutsch( 德语 )
Portugues(
葡萄牙语 )Czech(捷克语 )Turkish( 土耳其语)Russian( 俄语 )

Pager setup(
纸张设置 )
Def. paper size (
默认纸张尺寸 )
Letter

A4
Legal
Def. paper type( 默认纸张类型 )
Plain (
普通纸 )
Preprinted(
预打印纸 )
Letterhead(
信头纸 )
Transparency(
投影胶片 )
Prepunched(
预先打孔纸 )
Labels(
标签 )
Bond(
证券纸 )
Recycled( 再生纸 )
Color(
彩纸 )
Light( 轻磅纸 )
Heavy( 重磅纸 )
Cardstock( 卡片纸 )
Envelope(
信封 )
Rough(
粗糙纸 )
Print Density( 打印浓度 )
Service(
服务 )
Restore defaults(
恢复默认值 )
Cleaning Mode(
清洁模式 )
Less paper curl(
较少纸张卷曲 )
Archive print(
存档打印 )

网友:
这个全面,1005是个神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