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码片刷写

楼主(2020-05-09):
是XTW100编程器不支持屏码片还是线接错了,新手求大佬指点下,感谢!

网友:
这是个怂嚒情况啊,来个人解释下呗

网友A:
最好是拆焊,不要飞线直接连板刷

话说eDP现在基本很少刷码片了。刷码片都是以前LVDS时代的操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拆焊,不要飞线直接连板刷

话说eDP现在基本很少刷码片了。刷码片都是以前LVDS时代的操作了

拆下来焊到连接板?

网友:
拆U21下来刷

网友:
太小了啊跟转接坐差好多

网友:
有别的办法没啊,太小了飞线都飞不了啊

网友B:
U1跟U21长的一样,怎么区分BIOS的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1跟U21长的一样,怎么区分BIOS的啊。

看数字啊

大哥,能整除8的数字。很有规则的

网友:
上面图U1跟U21是一样大小的8脚小芯片,怎么区分两个哪个是需要刷的BIOS

网友C:
土豪金貌似支持24跟25的其他支持不太好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土豪金貌似支持24跟25的其他支持不太好吧

这种码片应该是AT24C02吧,接屏能识别芯片,就是不能读也不能写;今天闲的拆下来直接飞线到转接板,费老大劲,结果还是跟接屏一样

网友:
网上有卖。土豪金选择24。然后选择24C02。然后读出,写入就可以。Dell笔记本用的多。40p的30p的不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1跟U21长的一样,怎么区分BIOS的啊。

一般靠芯片很近的芯片。还有个方法就是看芯片型号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