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7款1534 820-00244无PP3V3_G3H求助

楼主(2020-05-09):
     型号:苹果A1534     故障:不开机  820-00244
     现在测到是无PP3V3_G3H,U7000   ISL95530的P_IN(5V)    ACIN(1.2v)    LDO_3P0(3v)    LDO_5P0(5v) VDDA(5v)   VCC_VR1(5v)芯片都已经换过了,打值没有短路。对比好板对比过,没有任何短路的地方,用示波器抓过,PP3V3_G3H的电感一点动作都没有.想问问论坛的大神,还有什么会导致不出PP3V3_G3H的,

网友:
3.42 V出来了没

网友:
我说的就是这个3.42V,新款的不叫这么名字了,改名为PP3V3_G3H,由充电芯片直接输出

网友A:
只会修有短路的机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会修有短路的机子

哪有那么多短路的,电压不出的,进水的最多

网友B:
应该还是U7000的问题,再换个试试。我现在修的跟你这差不多。换了第四个U7000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还是U7000的问题,再换个试试。我现在修的跟你这差不多。换了第四个U7000才好

我换了三个了,换之前在料板上测试过,是能出这个电压的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

xpbzd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C:
换个ec试一试么,主板上的ec应该要换料板上拆的,之前遇到过类似的,买了一个ec,装上去就不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ec试一试么,主板上的ec应该要换料板上拆的,之前遇到过类似的,买了一个ec,装上去就不开机

跟EC没关系,这个电压要出现于EC之前,这个就是EC供电的

网友D:
刚好我手里也有一台1534 820-00244不出PP3V3_G3H的 刚也是换了一个95530还是没出

网友E:
拆一个剪版的试试吧,有的芯片良率感人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刚好我手里也有一台1534 820-00244不出PP3V3_G3H的 刚也是换了一个95530还是没出

你测了我帖子上线的那些条件了吗?
我看了有人说了这个芯片只要收到P_IN  和ACIN就会出PP3V3_G3H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拆一个剪版的试试吧,有的芯片良率感人

我的芯片是料板上拆的,拆之前测试过是好的

网友G:
CPU微短了,之前修到过一台。阻值290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CPU微短了,之前修到过一台。阻值290多。

什么条件都正常了,就是不出3.3,摘了CPU就出来了

网友H:
有没有试过直接在此处加个3.42的电压,看下电流的状况

网友:
换EC看下

网友I:
u7000有5ⅴ供电就输出,反馈正常的话,只能2种情况u7000本体不良,或后级有短路。

网友J:
开启信号,en_vr1 图纸上没看到。还要就是vr1的boot电压

网友K:
我的mac,8.5v、3.42v、3.3v都有,就是5v、和1.05的电压通电就0.3v-0.20v之间反复跳变,到现在还没找到哪里问题?

网友K:
补充一下!没说明白!通电待机电流0.3-0.20A之间跳变,待机5v和1.05v测的来回反复跳变不稳定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CPU微短了,之前修到过一台。阻值290多。

有可能是,没修了,搞U成本太高,之前我也有一台也是不出这个电压,后来拆了U能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没有试过直接在此处加个3.42的电压,看下电流的状况

这个倒是没有试过,已经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u7000有5ⅴ供电就输出,反馈正常的话,只能2种情况u7000本体不良,或后级有短路。

打值后级都没发现短路,U7000换了好几个了,在料板拆之前测试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开启信号,en_vr1 图纸上没看到。还要就是vr1的boot电压

你说的是别的机型的,这个板号的是没有开启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你测了我帖子上线的那些条件了吗?
我看了有人说了这个芯片只要收到P_IN  和ACIN就会出PP3V3_G3H的

我的弄好了 你用电池接口加电看看会不会出来 能出来的话应该是CD3215那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K:
补充一下!没说明白!通电待机电流0.3-0.20A之间跳变,待机5v和1.05v测的来回反复跳变不稳定!

开启呢?如果开启也眺再往前级查,还有就是测试对地值,二级转换电压的对地值那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弄好了 你用电池接口加电看看会不会出来 能出来的话应该是CD3215那边

不行的,这个机器只要断开电池后,需要充电器才能第一次开机,但用电池不会开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开启呢?如果开启也眺再往前级查,还有就是测试对地值,二级转换电压的对地值那些

开启也跳反复的!谢谢

网友:
我的故障和你一样 用电池可以开机    接充电器就不会出来3.42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可能是,没修了,搞U成本太高,之前我也有一台也是不出这个电压,后来拆了U能出

我的机器和你一样的情况  3.42 出不来 但是你可以用电池开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 用电流表夹到电池端

网友(2020-11-21):
en信号测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的mac,8.5v、3.42v、3.3v都有,就是5v、和1.05的电压通电就0.3v-0.20v之间反复跳变,到现在还没找到哪里 ...

私信我,可以指导

网友(2021-01-26):
换个ec试一试么,主板上的ec应该要换料板上拆的

网友:
哪有那么多短路的,电压不出的,进水的最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