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屏不亮

楼主(2020-05-09):
  台式机开机屏不亮     检测室内存不显     换了内存条开机亮了一会自动蓝屏    之后在开机屏就不亮了     什么问题    我是新手  不太懂   求助大神.....

网友:
看具体的蓝屏代码。

网友:
恢复一下bios设置,

网友:
之前我的华擎也是玩一会蓝屏,本以为硬盘或者内存,最后刷一下主板bios,轻松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