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G35AMB8EO不触发,用电池正常,发现的新大陆啊

楼主(2020-05-09):
这个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电池能正常开机,插电源没反应,不接电池隔离保护是已经过了的,接电池的话一按开关隔离保护就只剩11.5V(电池电压)。。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又能正常

然后就开始各种走弯路各种折腾,最后在论坛里看了个文章说了这个适配器信号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00841-1-1.html
才发现,客户拿过来的电源是4.62A的,机器壳子标的电源是6.15安的,我新的电源也是4.62A的,我丢。。。
在市场找到一个150W,7,7A的,经过反复测试,好了,这下白折腾了
确定就是因为电源功率引起的不触发,还是触发过后不通隔离保护
发这个贴就是为了提醒下大家,没技术含量,维修不易,别像我这样折腾还没赚钱

网友A:
HP很多机型适配器都是带中间检测针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开机提示电源功率不对 f1跳过就可以  还没遇到功率不对 不开机的 以后可以注意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P很多机型适配器都是带中间检测针的

知道是带针,不过不知道还挑功率,在论坛上面看了好几个人说这个问题没解决的,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吧

网友:
修下隔离保护电路吧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确实白折腾

网友:
dell遇到过

网友:
经常白干活吧

网友:
八百年都知道的问题,我修这机器可以说非常的多,因为哥对门和后侧门两家做HP翻新的商家,专做暗影精灵的机器,他们一收货就是几十台一起统过来,测试有坏的就维修。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没办法过隔离!每次维修只能用示波器看波形来判断跑码到哪里了,没法看电流很不方便。

网友:
遇到一个9代的hp机器中间针是14v的,用普通hp电源都开不了机的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,Dell的机器就挑适配器

网友:
以后遇到会注意的!谢谢!

网友:
还好,没把主板上乱动。没出现新问题。

网友:
有惊无险  首先就用电流表开机测试

网友:
能找到问题就行了

网友:
还真是白忙了

网友:
以后真的注意这事

网友:
又学到了!!!!!!!!

网友:
可以自己改个电源头,让中间针产生1.8v

网友:
细节很重要,维修还是要静下心来 ,难难...

网友:
这是需要注意的事情,很多人不注意这个。随便什么充电器都往上插

网友B:
为了这个  我还特意找了一个一体机的适配器   改了一个通用头  20V 7A 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了这个  我还特意找了一个一体机的适配器   改了一个通用头  20V 7A 的

改通用头应该没用吧?不是原装的不触发的

网友:
现在 好多机器都是 必须要高电流的 或者是原厂电源才能充电 否则就不充 正常的

网友:
保护电路吧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改通用头应该没用吧?不是原装的不触发的

我改这个 主要还是一体机用

网友D:
惠普的还是修的少了老哥   修多了就好了   惠普游戏游戏本我都让客户带电源来

网友:
你才知道这个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惠普的还是修的少了老哥   修多了就好了   惠普游戏游戏本我都让客户带电源来

带了电源过来的,客户自己淘宝买的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