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5DG进水腐蚀维修

楼主(2020-05-09):
华硕X555DG进水腐蚀维修拆开发现进水腐蚀挺严重的,键盘插线口、充电电路部分腐蚀,1.05V芯片UP9011Q也烧了,清理干净拆掉UP9011Q.打值各个电感阻值正常,CPU应该没挂,插电后摁开关充电电路也基本正常。
UP9011Q焊盘VIN GND PHASE都掉了,补绿油飞线,订芯片回来换上,
这里有个小技巧,这种掉焊盘飞线的是不好拖锡的,然后我都是把锡膏涂在引脚上,风枪吹一吹完美挂锡。
上电点亮,换个好键盘测试正常,充电正常。OK了

网友:
学习了  这个是高手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,这么严重都给修好了

网友:
这么严重都给修好了,是高手

网友:
进水腐蚀严重的 一般都不搞了  避免亮机不稳定 瞎忙

网友:
又学一招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