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主板掉电都是通病吗

楼主(2020-05-09):
不止是b85 game pro 还有b85-g b85-e都出现过

网友:
好像很多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了,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1.05V有问题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BIOS 南桥 供电引起掉电都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主板我是真不想说了。导致我以后都不用华硕得板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