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hd6770 HDMI 无显示维修

楼主(2020-05-09):
1.这卡之前花屏,风扇巨响,
VGA能正常显示,能玩游戏无压力

2.找图纸,根据图纸,HDMI引脚都差不多一样。经测试,R1882-R1829电阻对地电阻值为0欧姆,排查电阻值都在500欧姆左右,电阻没有坏

3,故障定位到连接电阻的三极管,结果发现这卡并没有三极管,对着好的显卡三极管引脚3对地电阻值为500欧姆。
而hd6770,没有三极管,只有一个电阻,这个电阻值为0,对地也为0,于是拆了

短路消失

4.换上一个电阻,结果发现大了一倍,1000欧姆左右

5,上硅脂,上机测试,HDMI正常点亮
维修结束

网友A:
兄台图纸分享上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台图纸分享上来啊

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兄台图纸分享上来啊

HDMI接口,几乎图纸上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DMI接口,几乎图纸上都一样

是显卡图纸

网友:
多谢分享你的维修经历,有图纸就是好啊。

网友:
我还有几张750的,一直没修好哦。

网友C:
这就叫修的个P,啥也不是,低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就叫修的个P,啥也不是,低级

没办法,故障难的,处理不了,只能处理故障简单的

网友:
就我看到了显示器里的坦克世界游戏吗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坦克世界好评

网友(2020-11-03):
感谢分享你的维修经验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