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板号:LA-D821P进水不亮修复一例

楼主(2020-05-09):
  昨天晚上接到一***姐的DELL笔记本进水不亮,听她口述进完水断电后还放在米袋子里几天,结果拿出来开机还是不亮。接到手断电,测量各电感阻值,一切正常,没有发现短路,电池供电能测到各路电感电压,奇怪了,难道水进到屏里了?先拆屏供电接口,一拆开吓一跳,4、5条屏供电的铜皮都没了,先测了屏接口供电,还好,都有,剩下就是换屏线试试了,翻了一堆料板,竟然没有合适的,那只好手工来修复了。

          板号 A-D821P

烧了的4条屏供电线,先飞线焊上测量阻值

          图纸上的屏供电来源和接入脚

           测量对地阻值393,阻值正常

  手工粗糙,请忽略

  开机后熟悉的画面出来了,至此修复完毕,开机半个小时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能分享个图纸不

网友(2021-09-08):
换屏线吧,这样返修率高,经常折叠受力容易挂的。

网友:
手工粗糙不要紧,主要是能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