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-572进液,按开关主板蓝色灯亮

楼主(2020-05-09):
e5-572进液,按开关主板蓝色灯亮5秒熄灭。一开始没待机,换499k待机出来了、按开关5秒蓝灯,没电流跳变,最终故障拆掉正常了、花了我不少时间。懒得解释了……

网友:
没看明白,是说换了一个499K电阻搞定的吗,哪个位置,电路及维修过程描述一下呀

网友:
拆掉的件什么作用呢

网友:
电容短路 拉低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