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v3-572g无待机维修

楼主(2020-05-09):
以前回收的一个本,一直没看,接电源无待机,拆机,主板板号LA-B991P
打开图纸,接电源量无+3VALWP、+5VALWP,量PL401、PL403无B+供电
测量PQ302未导通
PQ302导通4脚需要高电平,受控于PU3014ACDRV,测得ACDRV0V
PU301的工作条件,20VCC  19v6ACDET  2.9v16REGN  6v4ACDRV  0v5ACOK  0v,手里有这款待机芯片,换好后再次测试,还是一样。取下PQ303,芯片PU301   4脚输出27vPQ302导通,看来是后级有问题,挨个测试电感旁的转换MOS管,测到PQ1201PQ1203显示短路
取下PQ1201PQ1203,测量发现PQ1201烧穿,找好的MOS管换上,再次测试各个电感,确认无短路后,接可调电源,发现待机出来了0.002,然后按开关开机,电流有跳变,但还是不显示,看电流跳变应该可以显示了,难道显卡还有问题,正在想着,看到屏幕亮了,然后又关机,再次开机,等了15秒左右亮机,后在论坛查了下,这款本有亮机慢的情况,找了个bios刷上,3秒正常点亮,装机测试,可以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电流有跳变,但还是不显示,看电流跳变应该可以显示了 BIOS引起亮机慢 确实有时误导人

网友:
分析的很到位,就是图纸颜色黑白的不好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