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-80通病!大家怎么解决的?

楼主(2020-05-09):
最近一周,我接的本地单位的业务!他们送修联想昭阳E42-80机器,故障现象是通电自动开机,风扇狂转!!!有的机器单板上电0.2左右不动!有的上电0.6左右不动!刷bios无果!板载内存的!测量全板也没有明显短路!有遇到的吗?遇到多台这种故障 所以说是通病!!!
刷BIOS

网友:
通病就是换U

网友:
这款 CPU 容易 报废,,,遇见多次了

网友:
屏蔽下内存,断开独显供电

网友:
劝他们不要买联想的了,黑胶屁大的作用都没起到,这下CPU坏了就玩大了啵。

网友:
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,当时是板载内存短路,刷BIOS屏蔽掉板载内存,外插内存搞定。

网友:
3V 短路 CPU挂了

网友:
供电都出了吗?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通病?

网友:
都是插电 风扇转 3v短路 usb短路 或者CMOS电池漏电

网友(2020-08-22):
不停死机,咋解决

网友(2020-10-21):
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