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求三星笔记本355V4X新BIOS

楼主(2020-05-09):
求型号是355V4X-S03CN   bios版本P08AAN的新版本P09AAN等都可以主要是想把A8 4500m换A10  5750m  求新BIOS

网友A:
P08AAN P09AAN这个BIOS版本你是在微软网站查的还是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08AAN P09AAN这个BIOS版本你是在微软网站查的还是?

cpu z 主板显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 z 主板显示的

CPU Z的图片

网友:
不知道他们的LA-8863P 2.0  BIOS  是不是

网友C:
原机BIOS呢?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机BIOS呢?????????????

电脑早几年拿着丢那一直没刷过  之前就不知道了

网友D(2022-02-14):
请问楼主升级成功了没有?我也想升级CPU 5750,我的主板BIOS,版本号就是P09AAN,安装上以后电脑点不亮,所以想问问楼主成功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