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号WA50SHMB-0D主板电流0.02A点不亮

楼主(2020-05-09):
版号WA50SHMB-0D主板,笔记本是什么牌子的没有注意。故障现象,待机正常,按键后电流跑到0.02A后不再上升。

拆机测试,发现PL10电感没有5V,PL9电感处3.3V正常。

简单测试了下控制IC感觉正常的(其实不正常),然后没有芯片UP1682,心想是不是虚焊了(其实不是)。
拿着热风枪加焊了下,居然可以了。

装机测试进系统,一切OK。心想运气真好,留了几天多观察下。
隔了几天拿出来开机,还是能开,进系统拷机,一会就嗝屁了。
再开始终不开,表示很懒,直接定了芯片,回来后拆开更换,还是涛声依旧。
完了,还是仔细看下工作条件吧。

芯片VIN供电正常,LDO3电压正常(3.3有肯定正常),LDO5电压正常,EN_ALL电压正常,测试EN_3V正常,测试EN_5V没有电压
心想难道这个芯片坏了?不对 芯片换过新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想到修台式板,查下EN_5V

还有一个MOS管连接到的这个DD_ON电压是什么意思,哪里发出来的还真不知道。
只知道PQ9A的2脚要为低电平 EN_5V才能有电压。结果开机一测试,2脚为高电平
紧张了,大问题我修不好。测试PQ9B 的第5脚也是高电平。哈哈,双MOS管坏了
找了个旧的换上去,触发跑码。

菜鸟的水平,修点简单的

网友A:
好像修过类似的板子 神舟的当时也是复合管问题

网友:
这个702都是通病来的啦

网友:
思路清晰,加油!

网友:
通病来的啦

网友B:
DD_No是由EC发出的信号,  你这么找到这个控制芯片的,

网友:
没在网上看,不知道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D_No是由EC发出的信号,  你这么找到这个控制芯片的,

在图纸上面看到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修过类似的板子 神舟的当时也是复合管问题

修笔记本 修的比较少,不过修的多,经验多点。

网友:
我就在想同样是这种6pin 的mos用其他主板上为啥没这么容易坏

网友:
明显是蓝天的板子,pu2和pq9隔的很近,一加热,好了……还是5v开启的问题!

网友:
经过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,对积累经验更有好处

网友:
楼主谦虚了,您这技术也是很不错了!思路清晰。

网友:
双mos 管坏的挺多的 备用几个可以!

网友:
这rtc电路供电都用电容代替卧槽设计师真会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