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雷神笔记本tr g150tc 开机卡在logo画面

楼主(2020-05-09):
求助 笔记本tr g150tc 开机卡在logo画面 小白不知从何下手 所以东西都拆了 风扇在工作 铜管在发热  昨天用的好好的 安装了个黑苹果 重启就一直这样了 bios也进不去 按f2会高亮一下 还是卡logo画面 哪位大师傅指点一二 感谢

网友A:
CPU坏了  我遇到神州战神的U坏了也是此故障

网友:
找专业人士维修

网友B:
取了硬盘  用U盘启动试试

网友:
找维修店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取了硬盘  用U盘启动试试

硬盘拆了也没用 主要是bios进不去

网友:
折腾黑苹果,卡logo,很可能是bios卡bug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坏了  我遇到神州战神的U坏了也是此故障

U坏了还会有logo界面?logo界面不需要运算和控制的吗?

网友C:
拔掉主板电池放电试试看

网友:
找专业的看看

网友:
刷个BIOS,论坛找下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这个是某些硬件问题自检不通过也卡logo.

网友:
先简后难刷BIOS

网友D:
去掉。所有外接设备。拔掉内置硬盘。无线网卡。键盘。触摸板排线。再测试。从你的描述看,我怀疑硬盘损坏可能性高。我看着你的等级应该是新手

网友E:
主板上所有外接的都断开看看,除了屏线接口

网友:
有特殊的卡logo bios,刷之即好

网友:
全是折腾背的锅。

网友:
查USB各组阻值

网友:
卡LOGO 无非就是 外设或者桥  前南后北!

网友:
论坛找下

网友:
昨天用的好好的 安装了个黑苹果 重启就一直这样了 估计软故障可能性大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拔掉主板电池放电试试看

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上买了工具准备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主板上所有外接的都断开看看,除了屏线接口

所以硬盘拆了 内存插了一条 开机还是卡logo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去掉。所有外接设备。拔掉内置硬盘。无线网卡。键盘。触摸板排线。再测试。从你的描述看,我怀疑硬盘损坏可能性高。我看着你的等级应该是新手

无线网卡没有拆 明天试试

网友:
刷bios 解决了。 刷的神舟的bios 没有找到雷神的。 开机变成神舟了  开机要30秒左右亮机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