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S6XM 不开机

楼主(2020-05-09):
修到一块联想主板,故障是不开机,上维修台,先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池有没有电,3.0V .电压还可以,把电池取下放放电,通电空开机试试,确实不开机,断电,CPU12V四针不接,再次开机风扇转了,故障很明显了,四针12v短路,表笔量测一下,阻值为零。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所有上管G极对地阻值,阻值都差不多,不能判断究竟是哪一路击穿了, 接着放大招了,拆。 先拆一路上管,再打值。阻值依然为零,再拆,再测,加上集显供电,一共5路,到最后所有上管全部拆完,阻值仍然为零,难道芯片坏了? 把芯片也拆掉,结果涛声依旧,难道电容也击穿了,CPU附近大电容全部拆掉,阻值还是为零,幸亏有电路图,查查图纸,真有发现,这款富士康代工的主板,+VCCSA和+VCCIO供电 也是由12VCPU供电降压提供的,而且PQ600和PQ530两个管子还是集成了上下场管的八条腿,果然拆掉PQ530就不在短路了,走弯路了,要是早看图就不用把所有芯片电容都拆了。这种集成上下管的管了,个人感觉击穿的概率还是挺高的,下面附上图

网友:
这种问题明显就是cpu管子问题 弯路走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