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SPDTOOL和Thaipoon检测不到内存信息

楼主(2020-05-09):
如图,系统是win7,机器是惠普炫酷黑晶a6718cn,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SPD TOOLS软件老了不支持,    !或者用编程器 刷SPD

网友A:
DDR2 DDR3 编程器用 24C02 ,DDR4 34C04

网友(2020-06-09):
引用 网友A:
DDR2 DDR3 编程器用 24C02 ,DDR4 34C04

谢谢大神回复,后来电脑主板好像南桥烧了,卖废品了,不折腾了

网友:
新手,来学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