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笔记本 LA-B991P开机电流到0.37不跑码

楼主(2020-05-09):
板载CPU的,裸板上电0.38 不掉电,去掉BIOS芯片 上电0.24一下掉电帮看看内存测试灯有2个不亮,两个插槽都一样的位置不亮。。。是不是CPU坏了??

网友:
感觉不像CPU  两条槽都一样位置,说明这两个灯本来就是不亮的 查下复位电压那些吧

网友A:
这个检测的东西从哪买的

网友B:
CPU坏不要瞎折腾了浪费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检测的东西从哪买的

Tb上很多呀 随便一搜索 都出来了 带灯测试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坏不要瞎折腾了浪费时间

,奇怪的是,如果我把内存插在另外一条槽上,带灯测试卡那两个原来不亮的灯 又能亮~~~~~

网友:
短路了吧有几个特别亮,台式内存检测卡不亮开路或者本身没用到,特亮是短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

网友:
我有个戴尔  一样的毛病 037电流 放弃了

网友:
四代的本来就有灯不亮的  正常的吧   按照时序修呗  看下有没有跑码

网友(2020-07-26):
最后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