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请教下,冠捷Q3277背光不闪,图像闪,是屏坏了吗?

楼主(2020-05-09):
显示图像正常,菜单调节什么的都没有问题,就是差不多2秒钟闪一下
不会发视频,跟这个差不多,眼晕得没法看,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37092-1-1.html

以前做过售后,修crt电视机,液晶没有修过完全一抹黑,
断开背光,用电筒照,图像也会闪,
电源板上19v,5.2v两组电源万用表测量很稳定,
断开右边屏线,左半边能正常显示,而且不闪,
断开左边屏线,右半边屏幕有时候白屏,有时候是竖条,也没有闪烁的情况。
这个现象是屏坏了吗?有救没有?

网友:
感觉像是小板有问题

网友:
感觉像是屏坏掉了

网友:
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感觉屏,扣古坏了,这个要有压屏机才能修,先换个屏试哈啊

网友:
自用过保,没有屏试机啊

网友:
COF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的逻辑板问题吧——,这么老的还修呀.

30包邮收了个逻辑板来试机,还是一样的毛病,不修了,扔床下吃灰,说不定过几个月自己好了

谢谢大家回复

网友B:
换屏逻辑板看看 什么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屏逻辑板看看 什么故障

换了个逻辑板,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