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进系统一会就重启!客户拿来

楼主(2020-05-09):
苹果x进系统一会就重启!客户拿来是不开机的,做了硬盘现在开机了,但是一会就重启,用稳压电源开不了,电流定在120,电池就能开,x修的少,大神们给点意见 #苹果x重启#

网友A:
可调电源的电压是多少。一般过压才不开机

网友B:
我的开机线,也是定120,不知道是不是,同一批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调电源的电压是多少。一般过压才不开机

5A和2A都试过,电池扣上去就能开,但是一会就重启!试过插数据线连电脑,一面能连电脑一面连不上,充电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开机线,也是定120,不知道是不是,同一批货

不知道啊,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吧

网友:
没有电池数据会引起这个故障的

网友:
这个不是重启记录呀

网友:
电池数据问题 进入桌面看看能否显示电量百分比,再单板排除下外配。

网友:
更换U2吧!

网友:
上层直接搬板解决了

网友:
这重启日志跟他妈天书一样懵逼了

网友:
后面直接搬板解决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