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,显示器电源板,12v5v

楼主(2020-05-09):
求助,,显示器电源板,12v  5v电压一直不稳,自动跳动,12v(7v 9v 11v)  5v(2v  4v)   是什么原因?, 开关 三极管 测量一个脚电压 和大电容 一样是300V,

网友:
查下反馈电路

网友:
检查反馈电路

网友:
先把25V电容换一遍还不行,把通往高压板的12电断开,都试了换板吧,,

网友:
主芯片频率不稳定,一般先检查光偶反馈,再检查电容,

网友:
把电解电容全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