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61M rev4.2不显示维修,可能是通病。

楼主(2020-05-09):
客户的机器,拆下主板,CPU供电1.23v,集成显卡没有电压,其余电压正常。诊断卡不跑马。一开始找不到头绪直接刷bios。还是原故障。于是上迅维网搜索,有说3904的问题。于是打开图纸搜索3904,自己有打印机将所有3904的地方打印在一张A4纸上.先从第一个q3测量电压。电压不正常。锁定这个地方。vrm_gd信号低电平。一时找不到这个管子,直接拆掉飞线主板开机正常。

网友:
是通病没错了

网友:
真好有块病板,感谢提供思路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通病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  ,,,

网友:
通病无疑,这个主板修到过

网友:
是的,没错,通病。。

网友:
论坛很多这种案列了吧

网友:
看来联想的这个IH61M V4.2真的是不怎么样,我这块倒不是这个毛病,而是经典的开机嘀嘀两声然后自动关机。估计应该刷BIOS就好了吧~

网友:
是通病,但是直接拆掉就可以,不用飞线,另外这个板还有一个通病,就是没有VCCSA电压,要换那个6脚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