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小米8不开机,没短路,GCHI是是什么贴片

楼主(2020-05-10):
到时就这样,贴片是什么来的,上面缺了一个是电阻吧!,护罩拆过,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,没短路,先不拆,就知道外面这是什么东西,会不会影响开不了机,
第一张是缺的,第二张是拆小米8对的
开不了机

网友:
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……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
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8871.html

网友:
貌似是稳压供电管,我还花了10块钱注册进来的,发现资料好少,坑爹。一个角接cpu一个输入,一个输出,一个地,中间的也是地

网友:
摄像头供电ic

网友:
就是一个供电管,输出3.3V供电给相机。

网友(2020-07-18):
应该是LDO供电芯片,可以短接输入和输出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