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ssd 535 Series 120G不认盘

楼主(2020-05-10):
客户今天拆下服务器上一块Intel ssd 535 Series 120G不认盘,拆开一看主控是SEAGATE BF29AS41BB0,Skhynix H27QDG8UDE8R颗粒,想着下个开卡软件来重新开卡复活,百度上找呀找,找不到开卡软件,短接J3处两个孔,打开磁盘管理里查看下检测到硬盘1,未初始化,怎么搞都不行。想了想,坏了,丢了算了。后来又想,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呗,于是试着加焊主控芯片,打开风枪,用150度~350度共分五到六段逐步加热后,最后冷却。插上硬盘盒一试,电脑读出来了,而且数据也完好。

原来不认盘是主控虚焊造成的。成功复活了INTEL SSD 535 Series

网友:
往往转机就出现在死马当活马医上

网友:
厉害啊,这都可以

网友:
试试总没错,呵呵

网友:
大牌子虚的可能性不大的,加热好很可能芯片不稳定造成,估计要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