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-5480 EC飞线

楼主(2020-05-10):
同行送来一台戴尔14-5480  故障描述说屏线被屏轴夹断了   自己买了一条屏线换上后机器不亮了  拆掉外壳通电测试待机电流比较高  EC短路发热  由于没有现成的新EC芯片更换所以就找料板 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结果引脚歪的歪断的断  掰正歪掉的引脚 顺便把断脚附近的脚也掰掉  然后焊接片子  剩下的就是挂盖飞线了   搞好后机器触发外接正常内屏不亮 机器报警8声  这特么明显没有认到屏的节奏啊  拆掉屏线座背面的屏供电芯片飞线直连  成功亮机  下面附图

网友A:
楼主的 手工不错  胆大心细

网友B:
这个EC芯片怎么这样了啦

网友C:
这才是真正的刮骨疗伤

网友D:
这个ec如果是在平常早就丢掉了,现在居然用上了,楼主人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 手工不错  胆大心细

谢谢老哥捧场  同行的机器不想花太多钱修只能这样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EC芯片怎么这样了啦

料板堆里刨出来的  引脚是被其他料板砸断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才是真正的刮骨疗伤

谢谢老哥捧场  当年玩路由器练就的手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ec如果是在平常早就丢掉了,现在居然用上了,楼主人才

平常肯定不会用它的  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

网友F:
厉害 怎么不换一个啊!这也我觉得很麻烦吆

网友:
翘掉芯片边缘 飞线 高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厉害 怎么不换一个啊!这也我觉得很麻烦吆

同行的机器你懂的  订货回来换好那都是成本啊

网友:
niubility,酒鬼太厉害了

网友:
z这功夫可以去修故宫里修家具了

网友:
焊接技术不错

网友:
酒鬼你鬼的太厉害啦-------  这芯片多这样了也能修好正常工作啦-------

网友:
还有这种操作

网友G:
修芯片了,这才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芯片了,这才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

无奈之举  同行带电插屏线和屏幕把ec烧掉了

网友:
台式机的主板还没有这么细致的修过呢,

网友:
以前我们都不翘,直接在断的地方接

网友:
厉害,又学会一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老哥捧场  当年玩路由器练就的手艺

刮路由器cpu飞usb吗

网友:
芯片自己也够坚强的。这样还能用

网友H:
楼主是用打磨机打磨出来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是用打磨机打磨出来的吗

壁纸刀抠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