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笔记本开机白屏进系统变蓝,外接正常

楼主(2020-05-10):
弟弟的笔记本,宏碁acer E5-511 笔记本,使用过程中突然花屏,

BIOS显示灰屏或白屏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,

拆开检测,这些元件对地都是短路,6个元件对地阻值14.6Ω(把4个电容拿下来后,直接检查正常),还有显卡背面电容大部分短路

屏线2头也用无水酒精擦拭过了,问题依旧,显卡背面贴片电容基本短路,开始怀疑是显卡坏了,就把独立显卡取下来,
问题依旧,包括短路(唯一变化的是,显卡背面电容不短了,变成cpu背面电容短路)
实在找不到原因了,求助下论坛大佬,谢谢

网友A:
你所谓的短路 对地阻值多少 你要说清楚,,你这样的情况 屏有没有换过试过,,是吧,,

网友(点评):
6个元件的对地阻值是14.6

网友:
要炸了 扔远点

网友:
从图中可以看到楼主有镊子 烙铁 洗板水,说明楼主应该是个搞维修的,但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,说明楼主要么是其他行业搞维修的,要么是个三板斧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不是搞维修的啊,只是爱好而已

网友:
显卡阻值本来就低,有些只有几欧,我看你还是不要搞了,听你的描述,你应该会越修越坏的

网友:
从你搞显卡就知道你不是维修人员   还是花点钱让别人搞吧   越高问题越多

网友:
我想知道他是用土炮摘的显卡吗?

网友(点评):
80元的热风枪,哈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所谓的短路 对地阻值多少 你要说清楚,,你这样的情况 屏有没有换过试过,,是吧,,

是啊,因为不是搞维修的,也没有条件换屏测试,除非新买一个屏,但问了下价格感觉不值当

网友C:
一看就知道是屏幕问题 右边正常  你还给拆了显卡

网友(点评):
因为之前他爸爸拿去维修的地方,说是简单测试了下,说是主板问题,报价也比较贵,所以就没想着是屏幕问题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不大,多半是显示屏的问题,有测屏工具,直接点屏测试一目了然。

网友:
这款好像是驱动的问题  这款机器官网驱动只有WIN8的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屏的问题,就直接干显卡了,服了你,起码三板斧都没用。还有显卡和cpu的阻值本来就很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因为不是搞维修的,也没有条件换屏测试,除非新买一个屏,但问了下价格感觉不值当

那就送修,,,14.6不短路  正常

网友:
干的漂亮,分析的也不错。

网友:
没有换个屏试一下吗,都能显示了主板上是不可能短路的啊

网友D:
这主板通病是CPU  问题,,,查下看

网友E:
正常的阻值 你说是短路  不正常的也许是屏 你却无视

网友:
BIOS显示灰屏或白屏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主板通病是CPU  问题,,,查下看

这问题还扯上CPU,不要再坑楼主了。这是屏幕问题多,屏幕供电是3.3V 再测屏线没断就基本是屏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正常的阻值 你说是短路  不正常的也许是屏 你却无视

大佬,本来都从tb找到卖屏的店铺了,但是问了机器主人, 送维修(未修)的说是主板的问题,所以就未考虑显示屏。

网友F:
屏右侧显示完全正常,你去搞JB显卡,好的也给你整坏了,还80元的风枪去拆,要么自信,要么技术过硬(反正我不敢)再就是不懂瞎整,动显卡之前查查资料,首先就你那个对地阻值不知道是用什么档去量的还存疑呢!!!如果是研究忽略

网友:
为什么,双显卡的机器,都喜欢弄独显

网友:
看样子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幕坏了

网友:
如果是短路你这屏还能亮?对地几欧的都有呢,你方向错了

网友:
BIOS显示灰屏或白屏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,第一个图像屏幕坏 ,第二个不好说,检查屏幕的工作条件了

网友:
一顿操作猛如虎,可以先来论坛搜下或者问完再动手也不迟啊!

网友:
必须换屏。最后动显卡。显卡电阻4欧姆左右是正常的。维修就怕思路搞错。

网友:
应该先换换屏幕和屏线试试,屏幕嫌疑最大,显卡和CPU阻值都很低都是几欧只要不是零欧都没坏

网友:
外接正常,很多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屏右侧显示完全正常,你去搞JB显卡,好的也给你整坏了,还80元的风枪去拆,要么自信,要么技术过硬(反正我 ...

的确就是瞎jb胡搞的研究,尴尬啊

网友:
感谢各位大佬的批评,虽然瞎搞了,但也通过各位大佬的建议,收获不少,我权当练手了。把自己一个闲置的笔记本给弟弟了

网友:
牛逼,建议你在把cpu取了,在量你说的电容,你也会惊喜的发现不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
屏右侧显示完全正常,你去搞JB显卡,好的也给你整坏了,还80元的风枪去拆,要么自信,要么技术过硬(反正我不敢)再就是不懂瞎整,动显卡之后查查资料,首先就你那个对地阻值不知道是用什么档去量的还存疑呢!!!如果是研究忽略

哈哈,别担心,主板又不是楼主的

网友:
显卡阻值本来就低,有些点卡供电甚至只有1欧,新手很可能以为短路。先换个屏幕看看再修吧,兄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看就知道是屏幕问题 右边正常  你还给拆了显卡

估计拿出去修的那家  技术比你还差

网友:
显卡和cpu的阻值本身就很小的,有可能就是屏幕坏了,楼主厉害

网友:
记住,现在的笔记本,花屏之类的显示不正常的,99%都不会是显卡问题,另外1%是没集显的,只有单独独显的才会出现花屏故障

网友:
还有,显卡阻值14,非常正常的阻值,一点都没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