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这是什么芯,好像断了一个

楼主(2020-05-10):
大佬们,这是什么芯,好像断了一个角是么,插电发烫

网友:
本来就是5脚的吧,下面焊盘不像,电压转换的比较多,发热正常,发烫就不太对了——但不一定问题出在这个芯片本身,可能其他元件短路导致通过这个芯片的电流过大。

网友:
应该是个供电芯片,或者是与非门芯片,或者是其他不知名的玩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