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BIOS时显示文件长度超出范围

楼主(2020-05-10):
各位大神,请教在刷BIOS时显示文件长度超出范围,超出的部份将被忽略,这个怎么解决呢!感谢
三星905S3G-K06C

网友A:
我遇到过,点忽略,直接刷了试试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过,点忽略,直接刷了试试看

是啊,我点了,刷完彻底没反应了,电流都没了,关键是之前的没备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我点了,刷完彻底没反应了,电流都没了,关键是之前的没备份

不备份数据  找不到程序 你慢慢等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备份数据  找不到程序 你慢慢等吧

……   慢慢找程序  主板都快让我焊烂了

网友D:
焊个BIOS 都能把板子焊坏了……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焊个BIOS 都能把板子焊坏了……服了。

初学者,见笑了

网友E:
可以tb去问问,有些BIOS商家没有表出来,可能会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tb去问问,有些BIOS商家没有表出来,可能会有

三星bios好弄

网友:
在这个论坛找到了,感谢各位大神,多谢

网友:
拆下来编程器刷,注意对比一下大小,按理说容量是固定的不会错

网友:
如果只是容量不匹配,用winhex修正文件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