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LA-D993P REV1.0进系统、PE蓝屏通病

楼主(2020-05-10):
戴尔游匣这款遇见好几台这样子的问题了,能开机进系统、PE蓝屏。缺少供电引起的蓝屏
这个地方有一个电感烧焦连接公共点电压,此电感烧断开了,所以还能开机显示
CPU背部电容短路引起烧断开的电感另一端短路,遇见好几台这样的了,可归列为通病了

网友A:
也不一定    这款很多进水的    这个电压问题照样进系统蓝屏    那种都是u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不一定    这款很多进水的    这个电压问题照样进系统蓝屏    那种都是u坏了

进水归进水,我这是属于质量问题自然损坏

网友:
楼主真的是很幸运啊、我遇到两台都是cpu坏了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