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A1286 花屏维修

楼主(2020-05-10):
A1286 花屏,显存故障,拆掉显存看焊盘就知道应该修哪科了,其中两个显存已经掉点了。好在是空点

网友:
4个显存全换吗  怎么定位哪个显存?

网友:
他这个是全拆了,看别人有软件可以查。但好像要给钱。

网友:
上面的锡纸不觉 不错。挺厚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