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Z170反复掉电重启

楼主(2020-05-10):
GA-Z170X-GAMING3

网友:
帮你看问题还要花下载分,我也是醉了,且不说有没有人愿意帮你了,

网友:
一般是少电压和BIOS ,两天修的板子就是这样的故障,结果换俩零件搞定。

网友:
楼主发的是BIOS 吗,掉电重启,内存,或者刷BIOS,再不行就是主板缺电压了,看看是不是有元器件腐蚀了,特别是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