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看看这什么问题

楼主(2020-05-10):
二极管档测内存边上三个电容的两脚蜂鸣,正常吗,表上显示0.022
如果内存槽236没电压是不是肯定是南桥坏了
早上发了一帖怎么不在了呢

网友:
你这档位问的有点糊涂了 拍照最好

网友:
报废 没价值了,  台式机 主板 没什么价值修,你这个还是 DDR3的老古董

网友:
236  是 SPD 。3.3V供电 把,好多年没修台机了,有点忘记了

网友A:
测量的时候把cpu取下来,裸板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的时候把cpu取下来,裸板测

是没装cpu,我想知到万用表测这组电容滴滴是不是正常的,其它电容不会响

网友:
万用表蜂鸣档位小于50欧姆就会滴滴响了0.02好像小了点

网友:
短路了,好好看看吧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