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2na不触发

楼主(2020-05-10):
e402na不触发 bios刷过不行,怎么测呢

网友:
注意BIOS对应关系

网友A:
这个bios是1.8v 带top怎么用809f刷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bios是1.8v 带top怎么用809f刷不了

因为还要一个转接的板子才能刷呀。这个某宝有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bios是1.8v 带top怎么用809f刷不了

低压  换个法子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