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q32bv和25q32jv能通用吗

楼主(2020-05-10):
25q32bv和25q32jv能通用吗

网友:
理论上能,我刷过很多BIOS,大部分只要容量一至不分品牌及型号可以使用,我也用显示器上的25BIOS芯片,上边写个FM25。。。。。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,把上边的数据读取一下看多大的,就用在笔记本上或台式机上刷正确的BIOS就可以使用了,但这种刷时我选择NX或WD的刷写速度快但效验不成功,每次都选SST的方式刷写,速度慢但每次都成功了。

网友:
大小一样  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