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-71-NB6A0-D02不触发

楼主(2020-05-10):
6-71-NB6A0-D02不触发,机器太新了,待机有3.3V,无5V

网友:
有些机器是开机才产生5v的

网友:
蓝天的不是有个通病吗

网友:
楼主就这样喊一嗓子估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

网友:
楼主是想找通病的节奏,还是老老实实的查吧

网友:
蓝天有个开机的通病,可以直接改线路的。不清楚你这个是不是转换芯片问题

网友:
没图修起来就困难点了

网友:
5V一般是开机后产生

网友:
待机只有vin和vdd3,vdd5是power之后才触发的。power后看看ec有没有发出dd_on信号,没有往前面电压时序修,有了就往后面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