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20-05-10):
一台荣耀20进水不开机,更换电源,重植cpu上下层开机后乱码,显示的字体残缺不全,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,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一样,重做字库还是这样,难不成是cpu内部的显卡损坏了,在rec模式下显示正常,开机也正常,一进系统就先白屏然后就是乱码!各位大佬分析一下什么地方损坏!

网友:
你这个系统应该不正常吧?

网友:
装车拉走,下一位。

网友:
查mipi总线

网友:
字库和系统出问题了!

网友:
Mipi总线正常,不进系统显示正常,进rec显示也正常,一进到开机桌面就是残缺不齐的!感觉像是gpu有问题一样!

网友:
刷机不行,直接干CPU这种,重植不行,就是更换u了,一般u的问题

网友:
换屏排除了吗

网友:
难道还是电源的问题? 进水机还是看腐蚀区域

网友:
显示芯片检查一下

网友(2020-06-19):
我这也有一台从做CPU还是不行换主板了

网友:
cpu gpu挂了继承在cpu里的

网友:
查显示Gpu供电。应该是供电不足导致花瓶

网友:
手机显卡部分在cpu里吗?是显卡部分出问题,原来修理过华硕笔记本电脑,开始显示是看不懂的字符,也没有别的办法,上bga加焊显卡,修复。

网友:
重植cpu 吧,显示集成在cpu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