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一键备份GHoST备份糸统时,提示要重启后出现英文怎办?

楼主(2020-05-10):
一键备份系统时提示重启生效,重启后有英文,进不了GH0ST备份界面怎办,重启后出现英文,是要选择还是怎办,备份不了,谢谢。

网友:
急求大家。

网友:
进PE重建主引导

网友:
启动引导坏了,可能硬盘有坏道了

网友:
启动引导掉了,必须重新建立引导系统,建议关注硬盘健康情况

网友:
引导修复一下

网友:
进PE重建主引导一下

网友:
引导坏了吧,一般Ghost备份的话建议是在WinPE下去备份,你这个可能是软件自动给你加载了个环境去备份,可以看下重启会不会提示你选择启动项

网友:
找个u盘做个pe启动盘 进pe修复

网友:
这个文件损坏了

网友:
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

网友:
进PE重建引导或者修复引导文件

网友:
进PE修复引导

网友:
修复一下引导,或者重新删除c盘,再新建活动分区

网友:
进PE,修复引导,如果还是不行那几本就只能备份数据重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