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昂达B250-D8P点位图附问题描述

楼主(2020-05-10):
可以正常核显,网卡,显卡不识别,usb3.0可以识别,显卡插槽a11无5v电压。加焊南桥无果,怀疑南桥周边电路故障。
该主板a11脚显卡和网卡复位由两组与门电路驱动,查询与门输入端对地阻值10m欧,加焊南桥后阻值60m欧。排查不到输入信号来源。

补充内容 (2020-5-11 08:44):
问题已经解决。pcie复位信号应该是由南桥lreset发出,经过电容耦合到门电路给pcie和网卡复位。问题就出在那个电容上,因为用户说刚刚出现的故障,而电容的位置上焊点氧化很久,不像是刚刚出的问题,就走了不少弯....啊

补充内容 (2020-5-11 08:47):
昂达的这种8卡直插主板也是怪,复位信号由电容耦合,而很多主板都是直连或串电阻

网友:
尝试由it8772e引出复位信号,但是网卡能识别,显卡依旧不能识别

网友A:
但是网卡能识别,显卡依旧不能识别

网友:
查询pcirst信号可能由南桥发出,或者由io发出,io为8772e,但不知道是由pcirst1,还是pcirst3发出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但是网卡能识别,显卡依旧不能识别

网卡复位信号和显卡复位信号是串联在一起的,首先网卡复位,然后过与门电路后显卡复位。我飞线由8772e 的pcirst3到网卡复位输入端,网卡系统中能正常识别了,但是显卡依旧不能识别。显卡12v,3.3,3.3sb电压正常,时钟有电压0.4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卡复位信号和显卡复位信号是串联在一起的,首先网卡复位,然后过与门电路后显卡复位。我飞线由8772e 的 ...

请看一下我发的8772e引脚图。排除网卡与门电路,找不到导线来源了,可能在PCB中间层吧

网友C:
这么详细,是鑫制造的图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详细,是鑫制造的图纸吗?

这个只是it8772的资料。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:
又修好一块,顶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