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bin格式的bios怎么刷入啊?

楼主(2020-05-10):
业余玩家,没有专门工具。笔记本换ssd后卡主板logo了,找解决方法找到这里来的,会刷fd格式的。

网友:
你确定不是SSD导致的卡logo

网友A:
rt809h  89百一个 自己买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rt809h  89百一个 自己买去

我觉得还是买台新笔记本比较快

网友:
换固态不会卡LOG  你换回以前的 卡吗? 固态没做引导和系统吧?建议找专业人员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还是买台新笔记本比较快

建议这种问题找个专业的维修店 应该不难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