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348不上电,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20-05-10):
不知道 什么问题,这电源特殊,没有电源去试,搜了一下和这个一样的故障,但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74026-1-1.html  有没有人修到这机器,这种故障   拆开电源又没有发现烧什么,不接主板,按那个电源按键,也是板有卡卡的响

网友A:
电源的问题比较大的

网友:
你这个没表达清楚

网友B:
DELL的电源后面有个按钮强开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ELL的电源后面有个按钮强开看看

试过了,电源定了一个回来,一样的故障,原电源按那个小板还能卡的一声响,不接主板,短接绿黑线,小板灯会亮,定回来的电源还不亮,但定回来的电源接上主板开关键的灯也是一闪一闪的,电压基本出来了,就差CPU那边12V 电压不出来,不知道如何上电的,又没有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的问题比较大的

已经定了电源回来换,一样的效果

网友A:
电源12v有没有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12v有没有短路了

量是没有短路,对地阻值是正常的,后面用可调电源直接 烧12V  CPU供电后,会马上大短,一个CPU供电上管就短了,原来不烧是不会短的,因为烧机之前我都拆下CPU量过的,不知道为什么会烧,把那个烧掉上管,再烧,又短,再换一个,再不敢烧机了,用原电源接主机,就是别的电压出来,就是CPU供电12V不输出,短接绿线,不接主板,电源是有输出的,所以不知道CPU那边供电那里出问题了,放弃了,不修了,电源也退回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