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HKC背光不亮

楼主(2020-05-10):
  更换了灯条和电源,还是一样不亮背光。开关受控。用测测灯条的测试灯条正常亮。求助一下修过的朋友。

网友:
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有电压吗?

网友A:
驱动板的开关电压有问题,把驱动板到电源板上的开关控制线断开,找一个3.3V的电压接上就好了,希望这个建议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板的开关电压有问题,把驱动板到电源板上的开关控制线断开,找一个3.3V的电压接上就好了,希望这个建议 ...

感谢大哥指点。。。立马试试、

网友:
量一下  控制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换驱动板,没几个小钱,速度快,现在的驱动板维修价值不高,直接买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分享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0-06-12):
是LED的灯管吗, 是的话测插灯管的板上有灯管电压吗,电源板到逻辑板 还有到另一板有电压吗

网友(2020-07-17):
驱动板也一块换了吧

网友:
既然灯条测试了正常,驱动板瞬间电压有吗

网友:
原装板电流保护了,是led灯条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