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码片更换屏幕后显示异常40针

楼主(2020-05-10):
XTW100编程器刷这个40针的,有实战过的大佬没啊

网友A:
通用40P屏幕,很好写屏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用40P屏幕,很好写屏码啊

能自动识别 AT24C02  芯片,不能读里面的东西

网友:
能识别不能读写

网友:
一般都是2402或者2404.直接就可以读写了.你看下是不是电平拉高了

网友A:
听说你用的这个什么XTW100土豪金是吧.不怎么好用...要不换个编程器试试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说你用的这个什么XTW100土豪金是吧.不怎么好用...要不换个编程器试试.

编程器用的很少809系列太贵不划算啊,有便宜的推荐没,能稳定刷屏码片就行了

网友A:
我是用JT1199...RT809F....TL866CS这三个多....其它的没怎么用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用JT1199...RT809F....TL866CS这三个多....其它的没怎么用.

809F算了,配几个座子三四百了,修机也不专业,有点心疼哎

网友A:
做维修这行,编程器,座子是必须配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做维修这行,编程器,座子是必须配的啊

没正经学过,找别人修别人吃肉我吃渣;哎,还是得自己来慢慢摸索学着修啊

网友:
去电脑城让他们刷一下20块。也可以买一个341土豪金。我用过挺好的。就是慢8M的需要10分钟。自己可以做一个在线刷。网上有。我买一个809F。341就专门刷液晶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正经学过,找别人修别人吃肉我吃渣;哎,还是得自己来慢慢摸索学着修啊

还想多想吗?直接来迅维培训...真正让你成长起来的基地.千万别错过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想多想吗?直接来迅维培训...真正让你成长起来的基地.千万别错过了

早错过了,都三十多了就不跟小年轻抢课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早错过了,都三十多了就不跟小年轻抢课桌了

活到老,学到老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