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12V外接供电检测出错

楼主(2020-05-10):
开机显示: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(s) for this graphics card
外接供电线已插好,电源确定是好的,额定500W的电源,今天遇到两张显卡均出现此类情况,V星GTX960显卡,铭瑄GTX760显卡
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检查核心供电的MOS管和控制器,前段时间修过一个GTX760,上家只是换电源检测芯片,结果我换了2个MOS,2片丝印02=才修好

网友:
我不知道,顶一个

网友:
查3221芯片的16脚为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