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懂就问系列,求大神们推荐一款A3喷墨一体机。

楼主(2020-05-10):
店内要添加打印复印项目,激光已有一台1005,大神们推荐一款A3喷墨的

网友:
爱普生的吧  我个人喜欢喷墨选择爱普生

网友A:
a3最好还是激光推荐富士施乐一体机3000内拿下

网友:
A3喷墨 当然是爱普生。复印店用,除了爱普生耐造,还有别的选择么?
我想说的是,你这个复印店,打印机好像弄反了。
一般是一台A3黑白激光,可以打标书,打CAD图纸,出纸速度快。
喷墨一般用A4的,用来打照片,彩A4。

网友:
喷墨打印机,千万不要用,hp,垃圾中的战斗机,用半年就的坏;买了五台打印机,喷墨的三台,激光的两台,激光a4惠普(质量ok),激光a3 富士施乐 (价格便宜),喷墨a4爱普生照片打印机2台(价格和耐用),喷墨a3 惠普打印机(垃圾中的垃圾,用了半年,喷头坏了,淘宝买了一个,装上去用了一天又出现了其他错误)

网友:
激光A3,最便宜最耐造的,感觉就是施乐s2110

这机器很皮,也不挑粉,粉盒也非常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3最好还是激光推荐富士施乐一体机3000内拿下

一看就是老司机了。

我也特别喜欢施乐的机器。不挑粉,耐盘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