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显卡识别不了,该怎么处理

楼主(2020-05-10):
V星GE62 ms16j21 i7 4720hq 960m
显卡换了两个芯片了,能正常开机,开机后风扇狂转,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有一个3D视频控制器,应该是认到了一部分,驱动直接打不上,驱动精灵这些直接不认显卡,刷了BIOS,EC,换系统,测显卡核心供电0.9V,显存供电1.35V,显卡复位3.3V也有,显卡的晶振一边1.58一边1.68v,显卡到cpu的64条线上的电容也阻值都是正常的,各位老板叫我怎么处理下这种疑难杂症吧

网友A:
核心报废或者虚焊或者显卡bios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核心报废或者虚焊或者显卡bios有问题

核心换了两个了。虚焊如何检测,按理说换了两个一样的故障不应该是虚焊吧,显卡BIOS应该是集成在BIOS里的,不知道是不是GTX960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核心换了两个了。虚焊如何检测,按理说换了两个一样的故障不应该是虚焊吧,显卡BIOS应该是集成在BIOS里的,不知道是不是GTX960m

刷个试试。我以为mxm的显卡呢.百度是965的显卡。或者找个960的bios或者换个核心试试

网友C:
这个不是显卡的VBIOS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是显卡的VBIOS吗

关键我看了下,网上好像都没有960M的vbios,这个显卡的vbios好像是集成在BIOS里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我看了下,网上好像都没有960M的vbios,这个显卡的vbios好像是集成在BIOS里面的

官网有个100kb的vbios不知道是不是

网友:
测了64条线是真的牛批……

网友D:
显卡BIOS 修好告诉一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Formal VBIOS N16P-GX.zip

网友:
我有硬改的BIOS

网友E:
关注,检查3.3v供电电压值,是否偏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卡BIOS 修好告诉一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刷了不顶用,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关注,检查3.3v供电电压值,是否偏低了

都有3.3V 3V3_AON
3V3_NV

网友:
我把驱动改了安上驱动了,但是开机黑屏

网友B:
对了,开机后显卡的风扇狂转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对了,开机后显卡的风扇狂转

狂转还是核心问题,你是不是把核心干废了

网友:
你显卡买的还是拆机自己值桥的!我之前遇到换南桥的换了2个不行!最好买到一个真正全新的的才换好了!现在卖芯片的很坑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狂转还是核心问题,你是不是把核心干废了

换了两个拆机的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