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先锋W11平板BIOS

楼主(2020-05-10):
先锋W11平板系统损坏,因识别不到U盘,于是更改了BIOS的USB选项设置,之后就无法对其操作了。求此平板的BIOS,有备份者请提供分享,感谢!
在论坛找到W10的BIOS,刷了后灰屏,外接键盘有反应。附上原机和W10的BIOS,冀有能人可以将两者合成或恢复原机BIOS的USB设置。

先锋W11 (USB已禁用).bin

网友:
每次都是无助又无奈地等待着,当得到帮助时可能已不需要了

网友A:
我尝试给你修复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尝试给你修复下吧

谢谢!非常期待。若能修复就是高手中的高手,能人中的能人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尝试给你修复下吧

兄弟,今天能帮忙修复成功的话,奖赏100下载分。太迟了客户不等就用不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今天能帮忙修复成功的话,奖赏100下载分。太迟了客户不等就用不上了

得明天上午啦

网友B:
兄弟,弄出来了吗?很期待你的佳作。在线等着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弄出来了吗?很期待你的佳作。在线等着呢

你是修改了什么设置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修改了什么设置?

修改了USB的设置,应该是禁用了吧。刷W10的BIOS USB能用,但无法正常显示(有背光,灰屏),可能BIOS不支持W11的屏或显卡,因此要么修复W10的显示部分,要么修复W11的USB部分都可以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改了USB的设置,应该是禁用了吧

最好告诉我是禁用了什么  bios目前进不去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告诉我是禁用了什么  bios目前进不去了?

一开机就自动启动系统,因为需要USB键盘控制,目前无法操作,系统坏了也进不去。

网友:
在线等各大神出手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告诉我是禁用了什么  bios目前进不去了?

大神,请问有进展了吗?客户催了。论坛那么多人才都不出手帮忙,现在只有指望你了。方便的话请加QQ:79330032聊吧,以免占用了论坛的资源,成为了我们两个聊天的地方

网友:
没有下文了,看来这个问题目前连神仙都难打救

网友(2020-07-28):
此平板几经艰辛,一波三折,最终弄好了。说说过程吧:

上次最后发贴后,又等了十多天求助无果,虽然客户信任我,不催我,但那么久还没弄好也不好意思。求助多人要么没回应,要么没结果,只好自己动手解决了。于是到处找BIOS,找到的BIOS都是开不了机的。后来一位同行说要原厂BIOS才行,其他机器备份下来的没用的(难怪某宝有一家说有原厂BIOS,很牛B说只有他家能修这平板,刷BIOS 100元,不发资料,要寄给他刷,需要平板里面资料200元。我不相信他,开价也高了,没寄给他弄)。由于试了很多BIOS都不行,因此相信可能要原厂BIOS才行,就不再去找BIOS了,唯有从本身的BIOS入手弄。经过多日的研究,花了大量时间,试验了几十遍, 从一堆不知真假,不知好坏的BIOS中通过排除、组合,稳花接木。终于成功修复了USB不能用的问题。此时可以利用键盘在DOS下将平板的资料拷贝出来了,然后通知客户,客户很高兴,拿到资料后说平板不要了,于是我以拷贝资料的价钱收购了它,终于在将近一个月后给客户有了交待。
由于修复的BIOS可能不通用,我也不上传了。
之后就回归到最初的问题,如何重装系统了。做了很多的PE无法识别,又用同行发的镜像做了PE,可是能识别到U盘了,却无法启动,之后发现PE的镜像文件有问题,于是又修复了PE。 为了保险起见,进PE后将各个分区用GHOST备份了,然后重装了win8,却找不到触摸屏和声卡驱动,电池电量也显示不了。重装win10系统也没有驱动,无奈只好用ghost将损坏的系统恢复回来,看能不能修复,可是一开机就引导错误了,进PE无法对EFI引导进行修复。被一台破平板折腾得筋疲力尽,由于不急用,而且此时机器已属己有,可以随意弄,慢慢搞了,因此就搁下了。
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,担心机器太久不使用电池等会出问题,于是拿出平板继续研究,经过了莫大的努力,最终成功恢复了系统。虽然机器性能较低,但屏幕效果
和电池续航还可以,触摸屏也灵敏,给小孩子看下动画片,查下资料足够了,而且刚好要一个32位系统平台来调试网站,所以有时自己也用下,哈哈。
此事证明自己的思路是对的,且有恒心去做,就能克服重重困难,最终会成功。至于赚不赚钱对我来说不重要了,成功的心情比赚了钱还高兴。
这是此求助贴的结果,和做事一样,有始有终,谢谢各位看贴的朋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