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air2硬解后不开机

楼主(2020-05-10):
机器到手夹电漏电900,拆掉大音频后开机亮屏,然后拆硬盘写码 写完装回去电流升至150归0,iTunes刷机等待设备不动,拆掉硬盘空刷不卡在等待设备哪里但是报错40,硬盘换过两个刷机也是等待,音频ic没有一直没装。

网友:
可能暂存……

网友:
学习中!!进步每一天!!

网友:
通病吗,第二台了,这台没修过

网友A:
硬盘的C3阻值是否正常,我碰到过,直通CPU断线或者CPU虚焊!这个信号AP_TO_NAND_ANC1_CLE直通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的C3阻值是否正常,我碰到过,直通CPU断线或者CPU虚焊!这个信号AP_TO_NAND_ANC1_CLE直通CPU

我去量一下,卖了4个暂存在路上注备换上再试看。

网友:
更换暂存后开机,准备下一台。

网友(2020-07-09):
硬盘要专用的?